ASUS x550ea 不触发

楼主(2017-02-21):
ASUS x550ea 不触发 有5v 没3v 3V供电是好的 强开3V开机 能正常输出3v EC的供电正常 acin lid都正常 BIOS 刷过 华硕的机器好麻烦
华硕

网友:
话说华硕的机器刷一个不成就刷多个,自己合成了试试,实在不行就在淘宝买一个试试有很多人能拿到你不知道的文件……还有最好按照时序来没那样比较容易发现故障点

网友:
华硕的没图纸和点位真心难弄

网友:
啊 有5V 没3V待机就刷BIOS了 是不是太快了

网友:
待机 有5V 无3,3 部分机器就是这样的 不触发查下触发条件

网友:
BIOS坏无待机不会开机 楼主刷BIOS是对的 看看桥与EC之间的通信控制信号偶没有变化

网友:
华硕就是少图纸,不然也不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