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110

楼主(2017-02-21):
刷了bios能显示,可是不定时,不定点的出现黑白小方块的色斑,求m5110,A4,集显b10246-2的bios,20246-1的感觉不对,,

网友:
求m5110,A4,集显10246-2的bios

网友:
m5110,A4,集显b10246-1的bios感觉不对

网友:
在论坛找下,没有就去X宝买

网友:
这个刷bios没有用吧,应该是cpu坏了。

网友:
感觉不像bios问题

网友:
按照版号再bios吧

也许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最好先换个CPU试试

网友:
刷了BIOS,还是不行,,,

网友:
估计是CPU坏了,或者是桥

网友:
cpu  和内存也都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