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维修记录

楼主(2017-02-21):
前几天调换了两个DDR2 2G内存的SPD复活了一条内存并发到网上与大家分享,被人说成是狗屎,这倒勾起我一点对内存的兴趣,今日再次说说维修内存的经历,手中还有3条2代坏内存,有两个不亮机的,有一个用RST检测正面第二颗粒坏的,想一下不亮机那两个的颗粒不会都是坏的吧,所以把能亮机这条威刚内存损坏的第二颗粒开风枪取下,然后拿过一条金士顿不亮机的内存取下正面第8颗粒换上。心怀忐忑的装机测试不亮机,心想人生第一次给内存植球就失败了!哎!拿下他细观查发现更换上去的颗粒 一个脚有裂纹,把颗粒取下来,一用力断了,这个裂纹应该是本来就有的因为没注意所以在它身上费了事。那就接着来吧,取下标有金士顿内存的第7个颗粒换到威刚上,试机还是不亮。这时开始怀疑自己的手工,取下扔了,接着取下金士顿的第6颗粒换到威刚上还是不亮。抽根烟lvlvsilu思路,3个颗粒都是坏的还是都被我搞坏了?不应该呀。

拿过这条被我拆了3个颗粒的条子他细看了一下颗粒型号,HY5PS1G431c,他娘的4位颗粒,这不就是传说中的AMD专用条吗,看来这个金士顿是假的,还好手里还有一个点不亮的金士顿2G,那就继续弄吧,先检查好这个条上颗粒的型号是HY5PS1G831C,这回没错了,开干:本着撞大运的态度取下反面第5颗粒换到威刚上面,刚枪焊接后看得到这个颗粒焊的不是很好,有一边有点高,先试了再说,果然不亮机,把条子拿下来加上焊油继续吹直到能推动后自动回位,装机测试,亮机了,好激动!!!

用RST测试了一会没有报错,进系统测试一切OK。

今天刚好来个买二手机器的把这个条卖了。

另外说个事,华硕m2n68小板把BIOS里面内存双通道改成单通道模式后其本用一条好的内存带不亮机的内存都能带起,就连被我取下3个颗粒的条都能带亮,试过好多板都不行,这个M2N68真是个神板,虽说是神板不过今天也连同修好的内存一起卖了。

修好的条子发贴前就被我卖掉了,所以没法上图。

网友A:
不知能保多久给客户,回头率挺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能保多久给客户,回头率挺大的。

返修也没什么,也没什么本钱,感觉焊得好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返修也没什么,也没什么本钱,感觉焊得好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

保一个月

网友B:
其实淘宝上卖的很多内存也都是修过的。还有那种amd专用条,16个颗粒都是旧的。

网友:
楼主教我们如何鉴别维修过的板子吧,有明显修过痕迹吗?

网友:
这个也只能凭肉眼看成色了,焊过一般会有痕迹的有一次返华硕售后换了组供电管和电容,电容焊的直晃,心细的师傅弄过的不容易被发现

网友C:
修三代内存还有点搞头   二代废了

网友D:
卧槽,还修这个??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卧槽,还修这个??厉害

给别人修就不值得,自己的修了就是捡了.熟练的话,十多分钟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三代内存还有点搞头   二代废了

三代一样的搞法,我这有两个三代坏内存,有时间弄一下。

网友E:
想知道m2n68主板的具体型号
测试时是使用独立显卡,还是直接使用集成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其实淘宝上卖的很多内存也都是修过的。还有那种amd专用条,16个颗粒都是旧的。

AMD专用条都是服务器4位颗粒重新拼装起来。8位颗粒都拿去做全兼容山寨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知道m2n68主板的具体型号
测试时是使用独立显卡,还是直接使用集成的

独立显卡,具体信号不记得了,小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F:
AMD专用条都是服务器4位颗粒重新拼装起来。8位颗粒都拿去做全兼容山寨条。

也就是说都是旧的,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都是旧的,呵呵

这种条子没有所谓的全新。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条子没有所谓的全新。

对的,因为是2代条

网友:
有空就修修看

网友:
厉害,我搞过,不好搞。不知那个颗粒坏,麻烦,再说也可能是BIOS坏。看来我要好好拜师才行

网友:
有需求就有市场,本身没啥对错,消费者自己把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