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的简单维修

楼主(2017-02-21):
联想V470 6系  参考联想b470e LA470-10250-2_1215 图纸;插电自动上电到1A左右回落到0.8A左右,强制按开关电流下落到0.45A左右没完全关死,看电流是不是很奇怪?
迅速拆机,打公共点为34的对地值,很明显,公共点短路,V/B系列都知道有铁壳MOS管,找到CPU供电的MOS管
发现上管表面有黑点,把上下管换掉,触发上电到0.45A左右没有CPU供电;把相连驱动芯片NCP5911换掉,上电到0.78A左右不动,再换CPU就OK;铁壳坏,必烧CPU啊!

网友:
小手一抖红牛到手     通病机器就是秒杀

网友:
还没碰到过铁壳管坏的么,,见得少

网友A:
秒杀   厉害   高手!呵呵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秒杀   厉害   高手!呵呵  加分

还真以为加分了,滚犊子

网友B:
看到铁壳  就心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铁壳  就心碎

该怎么报就怎么报的,修之前就跟客户说好,CPU无保障!

网友:
后续:第二天开机显示正常,但关机后待机为0.14A,偏大,赶紧断电手摸MOS管,发现另外一组铁管MOS管微热,把另外一组换掉后,待机为0.085A,还是偏大;手再摸到集显供电的MOS管微热,再换掉,待机为0.054A,还是待机偏大,再手摸总线供电的MOS管,有点微热,再换,换完后待机恢复到0.014A,;妈的,这四组铁壳MOS管全挂了,真是晦气!

网友:
坏得有这么尴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