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80通病

楼主(2017-02-21):
上电开机能正常用,usb不能用,供电正常,数据线正常,直接更换BIAS即可

补充内容 (2017-2-22 16:50):
忘记说了,我这批机子有十几台都是同一个单位的,现在怀疑是某一个外设引起的,因为是突然停电第二天上班都不能用了,具体是哪个外设引起还需要检查。
BIAS≠BIOS

网友:
他说的补偿电阻;桥中的USB模块的

网友:
问下楼主,那个电阻有变质没?今天也是碰到一款华硕单U的的,两个USB3.0都不能用,供电正常,补偿电阻阻值也正常,明天还是换下试试,要不然做CPU

网友:
是什么啊,,

网友:
楼主更换的是BIOS吧

网友:
这B装的   我给满分

网友:
没看懂啊,这个

网友:
bias是啥啊  ??

网友:
bias是什么呀 是bios吗

网友:
你说的是通病吗,我都没遇到过

网友:
没看到懂呀

网友:
我只能表示看不懂了。。BIAS。。。。。什么 是打错了字?但又不像  什么术语呢

网友:
没有天翼版主的图还真看不懂  buas

网友:
还真没看懂.......

网友:
问题简单 思路正确 学习了  飞线用变压器的线啊

网友:
BIAS是什么鬼

网友:
没听明白

网友:
换的是什么呀!

网友:
这是换了电阻吗? 这个不算通病外部原因引起局域一定范围内机器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