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3010的简单维修

楼主(2017-02-21):
DELL  N3010,5 系    版号:广达DAUM7CMBC0  插电待机正常,触发后上电到0.045A不动,注意了不会掉电;
速度拆机:裸板测试待机部分待机芯片RT8206的线性5V和PWM3.3V有,PWM 5V没有,查图纸得知,线性和PWM3.3v
属于同时期的;PWM 5V信号开启追查来源于SUS_ON,SUS_ON同时作为内存供电的开启信号,这样的时序设计
有点意思;触发开关后,上电到0.045A时,正常出内存电压和PWM  5V;测硬盘接口5V无,追查控制信号RUN_ON(广达代工的
DELL特有表示信号),发现无电压,也无短路;直接BGA南桥,OK收工!

网友:
时序修机,准确高效

网友:
厉害厉害,,时序研究的不错

网友A:
广达的RUN_ON是EC发出吧?怎么干南桥  没出SLP_S3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达的RUN_ON是EC发出吧?怎么干南桥  没出SLP_S3吗

不用说那么详细吧!这款和苹果的待机时序很像!

网友:
楼主加焊还是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