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 WIFI 变灰怎么修

楼主(2017-02-21):
5S WIFI 变灰怎么修
WiFi

网友:
摔过的一般都断线,吹下来看看。没断线就打下值,换WIFI

网友:
测条件 换芯片

网友:
1楼2楼已经解答,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测量一下wifi工作条件,不行就换wifi芯片就可以

网友:
一般芯片问题

网友:
这需要你懂电路原理和手机焊工要好。测量WIFI的供电是否满足---时钟是否正常---都正常---外围BUCK输出供电(芯片内部调整)--更换WIFI芯片

网友:
这一般都是测WIFI模块的工作条件,条件都正常的才考虑要不要换个WIFI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