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 板号NM-A141系统里边掉电

楼主(2017-02-21):
此机可以开机进系统,在进系统的过程中掉电,或是用鲁大师测温的过程中掉电。打算换板的,但是问了一下网上要八九百块,客户出不起价。只好硬着头皮修。板号是NM-A141,有没有人修到过这种问题.提供一下解决的思路也行。主板已经加焊了显卡不管用。

网友:
楼主重新刷一个BIOS试试行不

网友:
    掉电难修。。。。。

网友:
刷个BIOS可能就好了

网友A:
显存好像有问题  你加焊一下

网友:
测量下.掉电时-是否还有3V5V

网友:
显卡先停用测试一下不行刷bios再试一试

网友:
客户要得急,让他自己去网上淘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好像有问题  你加焊一下

有个显存是容易坏,我加焊了没用。

网友(2017-03-24):
我也遇到了 郁闷啊  加焊显卡没用 是不是要换啊    哪个显存容易坏?

网友B:
有可能是独显供电mos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独显供电mos管的问题

没搞了,交换的板

网友:
今天也遇到了 把独显MOS管换了 还把显卡给换了才好

网友:
怎么混成高级技术员的?

网友(2017-04-24):
还是先检查各点电压是不是正常吧,还有内存换个试试

网友:
交换的板?

网友:
从做一下显卡吧,

网友:
加焊没有用啊,最好还是换个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了 郁闷啊  加焊显卡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