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板的艰辛历程

楼主(2017-02-22):
年前在学校毕业,工作不到一个月,回来修了不少机器,基本都是无触摸比较多,然后是wifi,然后就是不充电,6P修无触摸很容易爆掉背光升压,
先不说那么多,进入正题,来这里搬过两次板,第一次搬到爆炸-5S,这次是搬的一个6P,最开始是不定时重启,(新手对重启真的没有什么办法)
我拿了一个新的亮机有ID的搬,说搬就搬,先取下亮板的CPU结果重植10遍左右(有2次可以联机-装上层就短路),第一次可以联机的时候我把基带和基带纠错码片全都装上了,这时没换硬盘,我觉得不换硬盘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这时又装上层1.8V短路,大约第十遍的时候装上层恢复模式,刷机过了,天大的喜悦,然后换硬盘,这时候就爆炸了,换完硬盘无限白苹果重启,电流到500+掉下来,(装硬盘不能联机,不装硬盘可以联机,刷机报错40)求助大神,难道我还要重植CPU么。。。。。还是需要什么检测思路。
感觉才从学校出来完全没有检测思路,基本全是蛮干。
现在基本不会装上去大短,然后就会出现让我更莫名其妙的现象,新手修机,修到爆炸。这块搬板的6P搬2天了。。。。。

网友:
前几天19V还干死了一块板子,请问套件还能用么

网友A:
店里的二修机器基本都给我,1修都给那个师傅,然后都说我手工菜=。=,,,醉了

网友:
报错40   取硬盘  打一遍板子上焊盘的对地阻值,看下有没有断线的,  要是正常  换另一个硬盘试试 ,通19V的那块板 ,看下都有哪些短路的,要是CPU都短路的话,套件就没用了。    技术都是慢慢练出来的。经验也是靠积累的!   加油!

网友:
楼主手工不错,也很有耐心。

网友:
今天又干了一遍  还是老毛病,丛植的CPU和硬盘,还是不上硬盘刷机报错40上硬盘不联机无限重启

网友:
今天又干了一遍  还是老毛病,丛植的CPU和硬盘,还是不上硬盘,刷机报错40。上硬盘不联机,无限白苹果重启。

网友B:
刘大仙   回来后这么牛B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刘大仙   回来后这么牛B了!

牛逼毛线,一言难尽,还赔了个板子

网友:
硬盘底脚阻直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店里的二修机器基本都给我,1修都给那个师傅,然后都说我手工菜=。=,,,醉了

不会是专业背黑锅吧

网友:
多练一下手工吧,再搬板

网友:
搬板子很练技术,不过我不敢搞cpu ,因为以前修4代基带留下阴影了,老是无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逼毛线,一言难尽,还赔了个板子

你能接到19v说明 还是接触的少啊~~

网友:
再重置多几次估计就好了

网友:
卤煮跟cpu是冤家啊

网友:
这活不累吗

网友:
练习呗,不然还能干嘛

网友:
我装A8不联机啦  话说填锡要怎么搞,是不是我刮胶太用力损坏了硬胶,老是填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