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不显示 已经修复

楼主(2017-02-22):
今天HP店面送来一台HP DV4  型号DV4-5A01TX i3独显 216-0833000  板号WSN DF MAIN BOARD REV 2.1  来时机器不显示。这个机器还真不好拆,内存盖设计挺奇怪,稍微一推是把电池拿下来。再退就可以把内存盖拿下来。内存盖也是推得 没有螺丝。。硬盘也挺难拿。没有用螺丝 也是卡扣。这个机器还真没怎么拆过。。机器拆开后 检查了一下主板 没有什么进水痕迹。。不过D壳上轴的位置的螺母都坏掉了。。等修好了需要用到哥俩好了。。看到主板挺新 也没有外观故障。先从论坛下载的BIOS 刷了。。感谢我们这万能的论坛。 一共下载了3个BIOS 。第一个刷上  电流不对。 又刷第2个 ,刷上后 开机 一开始电流跑 等会就定住  再过多少秒 电流再变化一下,感觉就像刷了BIOS  亮机慢的样子。。不过这时屏幕是不显示的。只是看电流表这样。。又下载了一个BIOS刷上  跟第2个BIOS 状态一样。。这时肯定不是BIOS问题了。。又用风枪稍微吹了一下显卡试了一下,等凉了,第一次开机显示了,只是开机慢。本来还以为是显卡问题呢。。等关机再开又不显示了。。以后再开机不显示时 我就从背面按压一下显卡部位就可以显示,看来问题就出在这了。。我就把BIOS刷回原机的了。再继续测试。。还是原机器的BIOS 好用。亮机快。前提是要用手压着显卡。。这时候我就怀疑 是不是显卡下面掉点了。难道这个机器是啊摔得?因为这个机器来时D壳上固定上屏的螺母都坏了。。
直接上BGA 把显卡干下来,发现下面也没掉点啊。疑惑了。。。不过这个机器不装显卡芯片也是可以显示的。。以后碰到这个机器的朋友想改集成的话可以直接拆掉。。又把显卡重新植球 焊到主板上 还是不显示。这时候按压显卡也不行了。。没办法只能又拆下来,换了一个全新的216-0833000上去。。机器正常显示。怎么动主板,怎么按压都没问题。机器很稳定。。确定机器修复,看来就是显卡坏了。。只是一般情况下。稍微热一下显卡就可以显示的,加焊就可以。不知道这个就直接坏掉了。。没什么技术含量。纯粹是BGA。。。各位凑合看吧。。。喜欢的多给加个分吧。。谢谢。

网友:
技术好就说牛,,,,,,,,,

网友:
修好就好啊,楼主

网友:
修的不错。顶一个。

网友A:
这个显卡坏按压也能亮?一般都是虚焊才会这样

网友:
要细心还是显卡坏掉了?

网友:
AMD卡就这个德性。。以前修一个SONY,加焊就显示,用不了一天就不显,重直显卡依然,后来换新显卡才OK

网友:
有的显卡 加焊植株没有用,我遇到好多了

网友:
这个机器 一开始就应该先试显卡

网友B:
其实你可以先拆开显卡供电电感试试 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会员 912911 + 1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修的不错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可以先拆开显卡供电电感试试 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这是个好方法.能加快维修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卡坏按压也能亮?一般都是虚焊才会这样

晶片上头封胶处.如果有些微裂痕.也会产生轻压-就能显示的问题.个人碰过.与你分享

网友C:
这个机器不装显卡芯片也是可以显示 给改集显提供了帮助 加分了

网友:
植球也要好手艺

网友:
一开始加焊先,,

网友:
我的BGA不行,变形厉害

网友:
大师修机就是6,感谢分享!

网友:
老师,我加你QQ,怎么没有接受

网友:
下次遇到直接拆显卡不就好了 这机器显卡貌似也不是很好

网友:
正好路过学院系力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不装显卡芯片也是可以显示 给改集显提供了帮助 加分了
不装显卡芯片也是可以显示,有些机是这样的。

网友:
修的不错,刚订了一年的修行,不错

网友:
很细心,找到显卡的故障

网友:
修的好辛苦呀!!!

网友:
额 显卡容易有问题

网友:
修好了就好,有钱赚

网友:
楼主细心,威武

网友:
这真是显卡一般热一下就好用,直接坏的真不多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下次显卡挂了直接用集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