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mt8充电一短一续,新人求帮忙

楼主(2017-02-22):
如题  求高手给个维修思路,主板摔过

网友A:
充电器换过吗?充电器有问题也会引起充电一断一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换过吗?充电器有问题也会引起充电一断一续的

换过了,没用冲其他手机都正常

网友:
摔过的就难说了。

网友B:
刚发现换了n个充电器。2a以上的都断断续续。1a的就不会出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发现换了n个充电器。2a以上的都断断续续。1a的就不会出现

1A的可以充电了?

网友:
摔过的  可能有虚焊 或者断线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A的可以充电了?

对啊。2a或者以上的都不行。。没碰到过。。

网友:
可能是摔断线或者虚焊了吧什么地方,最好拆机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