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 K670G-I7-D1 笔记本独显过了四个小方块就灰屏或者黑屏

楼主(2017-02-22):
神舟战神 K670G-I7-D1 笔记本独显过了四个小方块就灰屏或者黑屏。后装系统的时候只要不装集显驱动就没事。当然不装集显的话独显也安装不上的,因为这机器桥特别容易坏,又不敢动手弄大件先,而集显是在CPU内部好像,所以弄了一颗CPU回来装上还是不行,跟卖家说好不是CPU的话就退给他加手续费,白花好几十大洋,而他也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此机把独显小板取掉也可以亮机,经过测试确实可以亮机,只是问题还是老样子,淘宝了BIOS程序还是一样,论坛也下了好几个程序也是这样子,特此求助各位大神有修到类似的情况了的给个提示

网友:
这种为题不常见。

网友:
拿某宝去交换,说是交换,结果发回来一看还是只刷了BIOS,应该是改的BIOS里面的某些功能,

网友:
新款的笔记本现在大部分都要刷原厂的BIOS才行。

网友:
4# 的回答正解 ,  问题是原厂的bios很不好找 ,x宝有合成的。合成的也有好处,sn mac 等 都是原机的。

网友:
发淘宝交换了一块回来结果发现还是那块主板,但他们坚称是交换的,后来开机LOGO变成了蓝天的了,他让发回去他们给弄,客户着急,于是他们发了一个4M的BIOS让我刷,结果我一不小心把2M的也给刷成了客户原来机器的备份的了,操蛋的是又变成了原机来的时候的进系统黑屏的现象了,要命的是我没想到是这样,2M的没备份啊,这个时候我也终于知道了此机是2M的BIOS程序有问题,问过很多淘宝改BIOS的高手说是解决不了,让交换主板的再发的2M的还是不行,于是我没办法了又发回去让他们弄,教训就是第一,不要轻易相信淘宝上面的所谓交换,好多都是修好又发回来了,特别是那种主板特贵的板。第二就是一定要备份刷之前的BIOS程序啊,哪怕以为它是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