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今天被一块电源板搞疯了,电压跳跳跳跳,咋就不会停!

楼主(2017-02-22):
直接说重点吧,ld7575ps,电压跳的位置如下:
7575-p8,高压启动:310~35左右
7575-p6,供电脚:10~16
7575-p1,频率设置: 0~3.0
7575-p2,反馈:0~0.9
后级5v: 4.6~5.2
14v稳定

看我都干了啥吧: 目测只有大电容腐蚀断脚
1 换450v/100uf ,换104电阻, 跳
2 换7575 三次,跳
3 换p6供电50v/22uf电容,跳
4 断开p6供电二极管,跳,电压一样
5 换所有输出电容,跳
6 换431,跳

接下来拆件
1 断开14v去高压部分 ,跳
2 拆掉后级两个双二极管,跳,自此5v不跳了,因为没有了
3  拆前级开关管,跳
4 换7575-p2小电容,跳
5 短接光耦3/4脚,7575-p2不跳,因为接地了,7575-p1跳0~1.2,高压和供电照旧跳

我想骂街了都,各位支个招吧

补充内容 (2017-2-24 21:43):
38楼有图,是后续测量,跳变好像找到位置了,但还没修好!

网友A:
负载有没有短路?

网友B:
*脏话* 服了  怎么回事 我也就这么多招啊  我看你全用了  你真坚强啊

网友C:
开关管 MOS管的S级取样电阻0.47 0.68欧姆阻值正常吗?

网友D:
看来是你自己把自己搞疯了,,显示器电源也没那么复杂,,,现在就是输出电压不稳定,,

网友E:
那个持续供电脚的二极管换掉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个持续供电脚的二极管换掉试试

这个整条线路都要查,我都遇到过变压器绕线虚焊的。

网友G:
至.少不够我疯狂,修个ATX电源,开关变压器都解剖了,还是没找问题。

网友H:
实在不行就换板吧 多浪费时间

网友I:
搞了这么久,怎么不找份电路图?

网友:
一块通用版18快钱

网友J:
取样电阻改小一点试试看,我一般用0.33

网友K:
这种重点查电容,这个带不动负载,还有稳压二极管这些容易出问题,反馈电路

网友L:
查查小元件有没有变值的,比如贴片电阻,光耦也看看,实在不行换板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开关管 MOS管的S级取样电阻0.47 0.68欧姆阻值正常吗?

这个电阻没测,不过取样有0.几的电压,好像没短路

网友M:
引用 网友B:
*脏话* 服了  怎么回事 我也就这么多招啊  我看你全用了  你真坚强啊

我是跟他杠上了,给客户换了板子,这个是拿来研究下,以前也有过没修好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E:
那个持续供电脚的二极管换掉试试

二极管都给摘了,不过6脚也有电压,还是10~15的跳

网友M:
引用 网友F:
这个整条线路都要查,我都遇到过变压器绕线虚焊的。

变压器没怀疑过,开始应该是他哒哒的响,不过拆到后来就不响了,但是该跳的还是跳

网友M:
引用 网友G:
至.少不够我疯狂,修个ATX电源,开关变压器都解剖了,还是没找问题。

你也有个魔怔劲儿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实在不行就换板吧 多浪费时间

换了,就是想研究一下,问题没找到不死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搞了这么久,怎么不找份电路图?

电源板也不用电路图了,基本就那么多,还有没拆到的可能

网友:
我买过几块,发过来的都是烧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重点查电容,这个带不动负载,还有稳压二极管这些容易出问题,反馈电路

拆到后来,后级都没有负载了,反馈都去掉了,就是供电给ic,hv还在那儿跳呢,也不能我买的ic都是坏的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查查小元件有没有变值的,比如贴片电阻,光耦也看看,实在不行换板吧

电阻好说,贴片的电容有变值的可能吗?有法查吗?

网友N:
短接光耦两只脚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电阻没测,不过取样有0.几的电压,好像没短路

还有0.22欧姆的 这取样电阻还是测一下吧...任何反馈部分会发神经.....

网友:
此时此刻我只能用无语···来代表我此刻的心情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是跟他杠上了,给客户换了板子,这个是拿来研究下,以前也有过没修好的

我也是一样 ....修到实在没办法为止 修好了dell接下下决战va2033-led

网友:
引用 网友N:
短接光耦两只脚再试

短接,拆除,都试过了,跳

网友F:
引用 网友M:
二极管都给摘了,不过6脚也有电压,还是10~15的跳

拆了这个二极管,肯定是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二极管都给摘了,不过6脚也有电压,还是10~15的跳

让你换没让你拆,这是个持续供电脚啊

网友:
先放放,过一些天就突然想通了,我经常是这样的!!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跳变的,难整,后面不是换版就是换通用电源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了这个二极管,肯定是跳的。

拆了它应该没有持续供电,为什么会跳呢?

网友:
太难搞了就换【迅维】的通用模块啊,省时间

网友:
楼主精神值得赞赏 辛苦!点到为止吧你的技术可以了

网友:
今天再进一步测试,发现了点问题,先上图:

1 首先我拆件的位置如图红色叉,此时300V电压只供给ic的p8,去掉开关管后,变压器初级线圈相当于孤立了。输出二极管断开已经无所谓了,反馈光耦拆掉,持续供电二极管断开(经测试,端部断开效果一样)。
----------这种状态下,C点电压跳变,最低大约30v,最高20V; B点跳变,10v-14V;不可理解的是,孤立的A点竟然有0-1.2V的跳变!!!

2 持续供电如果在蓝色位置断开,也就是去掉电容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B和C都没有跳变,B点12V,C点300V ,另外A点仍然有1.2V的跳变,它的电压哪里来的?

B点的情况我想明白了,估计是持续供电没有出来,此点的电压是HV经ic内部给电容充电得到的,达标后HV断开。但由于没有持续供电供给,电容电压下降,然后ic重复由HV供电,往复循环。

我不明白的是,初级线圈上的电压哪里来的?都已经孤立开了啊?

网友:
没有电子负载吗?
用12伏灯泡也行,挂负载维修,就很容易发现故障点了。

网友:
看来需要检测一下开关变压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管 MOS管的S级取样电阻0.47 0.68欧姆阻值正常吗?

0.47,0.68,0.51,0.33,0.22,都正常,与电源功率大小有关。但绝对不能是零。

网友:
直接换板

网友:
反馈电路上料件坏了应该
   外接5v 量光藕三四脚二级体值

网友:
可以换一下光耦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持续供电脚的二极管换掉试试

应该就是那个二极管的事

网友:
电压跳动修法  看下vcc供电是否跳动 vcc跳动导致后级电路电压跳动 把vcc供电电容更换就会好  如果还跳动 断开高压  还不好 外接5v查回路是否正常 不正常 吧光耦 和他了431换了  还不行就就看下光耦三四脚有没有接稳压二极管  更换应该也能好       换ic 和开关管  以上都不能好的话 换板板还是

网友:
不要灰心,再重点查查

网友:
尖峰吸收电容和TL431附近的几个贴片电容看看

网友:
楼主 有耐心啊

网友:
lz好有耐心,要是我直接就换板子了

网友:
电源板我从来没这么细的研究,楼主这钻研精神可敬啊

网友:
有那闲工夫去搞,还不如换板

网友:
全部都换到了,是不是LD7575不行

网友:
元器件阻值都正常吗

网友:
别急,抽支烟唠会磕,拓展一下思路,会修好的,

网友:
这个情况一般是芯片、持续供电外围元件、反馈电路、频率电阻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持续供电脚的二极管换掉试试

就是供电脚的 整流二极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管 MOS管的S级取样电阻0.47 0.68欧姆阻值正常吗?

阻0.47 0.68欧姆阻值正常吗?
是电流取样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二极管都给摘了,不过6脚也有电压,还是10~15的跳

二极管 好像不能摘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有没有短路?

这个 通过打后级的输出对地阻值确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脏话* 服了  怎么回事 我也就这么多招啊  我看你全用了  你真坚强啊

看来 还得有足够的耐心 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是你自己把自己搞疯了,,显示器电源也没那么复杂,,,现在就是输出电压不稳定,,

一般会有那些情况 造成 输出电压 不稳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整条线路都要查,我都遇到过变压器绕线虚焊的。

我都遇到过变压器绕线虚焊的

版主 这个是如何确定的呢
是测电感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至.少不够我疯狂,修个ATX电源,开关变压器都解剖了,还是没找问题。

看来 也是够彻底的了啊
怎么会 还没找到问题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H:
实在不行就换板吧 多浪费时间

楼主是有不放弃的精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搞了这么久,怎么不找份电路图?

电源板 电路图 简单点吧

网友:
要是费点 事修好了  有积累了 经验
又节省了 钱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J:
取样电阻改小一点试试看,我一般用0.33

这个 不是原值代换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重点查电容,这个带不动负载,还有稳压二极管这些容易出问题,反馈电路

好像 这些 也得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电阻好说,贴片的电容有变值的可能吗?有法查吗?

电容 一般也有可能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是跟他杠上了,给客户换了板子,这个是拿来研究下,以前也有过没修好的

按也认为是 练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变压器没怀疑过,开始应该是他哒哒的响,不过拆到后来就不响了,但是该跳的还是跳

变压器 要是确定坏了  就算了吧 不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也有个魔怔劲儿啊

看来 都是不达目的不罢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换了,就是想研究一下,问题没找到不死心啊

拿看来 还得继续清理下思路

网友P:
引用 网友O:
这个 不是原值代换的吗

最好原值代换,实在不行或者找不到同值的  可以略微小一点点的  但是不能大
大了就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最好原值代换,实在不行或者找不到同值的  可以略微小一点点的  但是不能大
大了就保护了

哦 是这样 学习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O:
楼主是有不放弃的精神的

好吧   任性就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吧   任性就没办法了

这不是任性啊 是不放弃的精神可嘉啊

网友:
芯片    我昨天也是LD7575ps换到第8个才好的

网友:
反馈电阻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