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77 休眠变关机

楼主(2017-02-22):
这个故障修了好几天了  系统 BIOS都做过!休眠一会能自动唤醒  休眠时间10分钟左右就不能自动唤醒 就像自动关机一样!需要按开机键开机!就像笔记本一样!

网友:
做个系统试试吧

网友:
你没看我帖子!系统高过了 BIOS也刷过了!

网友:
把休眠禁用了

网友A:
按开机键后是个休眠之前一样,还是重新启动的系统,如果和休眠前一样的话那就是正常的,这叫深度休眠

网友B:
睡死了??记得饼哥好像讲过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睡死了??记得饼哥好像讲过一次

应该这样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开机键后是个休眠之前一样,还是重新启动的系统,如果和休眠前一样的话那就是正常的,这叫深度休眠

同意你说法

网友:
休眠本身在台机上就是关机的,你想不关机那是睡眠

网友:
如果按开机键不是重新启动 那是正常的

网友:
系统里关闭休眠试试

网友:
这个好像是正常的吧

网友:
我的本本也经常是这样,我觉得是正常,它又不是系统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