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蛋的G4

楼主(2017-02-22):
如题 电流跑到1.2 不亮跳变正常  加焊显卡 不行 重置 不行 还还是不行 刷BIOS 论坛上面下载了 老多个 刷上去之后都是没有独显供电 纳闷了 外接也是不显示
最后是擦的屏线 不是主板上的这一头 是屏的那一面 的 到此机器维修好 独显电压0。43是好的

网友:
你的故障之前外接显示吗

网友:
独显电压0。43??                         G4屏线爱出问题 多是主板这边故障  你的少见

网友:
这种先看嘛。,开机正常的话按关机键是可以关机的,,大小写也是可以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