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273.rev:1

楼主(2017-02-22):
主板开机0.5A,是BIOS,问题,问一个好久就想问的问题,怎么看的出来BIOS型号,我用我我编程器总读不出来,我用的是CH 2013

网友:
直接看BIOS芯片上的字母数字

网友:
上面一串数字就是信号!

网友:
直接换809f吧

网友:
BIOS型号 在芯片上都有标明的  容量根据型号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A:
809H 开始了 F开始过时了

网友:
换个编程器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9H 开始了 F开始过时了

过时到不会 h贵f 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