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跑d1

楼主(2017-02-22):
杂牌主板跑d1  上内存和不上内存都是一样的 不报警  1脚0.9v 238  236  脚3.3v    BIOS找不到      这种主板谁手上有啊

网友:
楼主给你客户报换版吧

网友:
其他电压正常吗

网友A:
看内存槽,怎么感觉像DDR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内存槽,怎么感觉像DDR2?

是ddr2的  这个是测量这几个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ddr2的  这个是测量这几个脚吗

ddr2  是测量 119 120 238 184 1脚这几个位置

网友C:
这板子别修了 ,修好 还带给客户换主板。这板子 桥好虚焊我都换了几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ddr2的  这个是测量这几个脚吗

DDR2的SMBUS总线引脚是119和120,238脚是SPD,1脚是VREF。另外101,239,240这三个脚是用来设定地址的,也就是内槽A1,A2,B1,B2的划分依据。一般可以不用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别修了 ,修好 还带给客户换主板。这板子 桥好虚焊我都换了几块了

哦哦 知道了 直接换主板

网友:
你装上CMOS电池试试

网友:
amd那个系列?

网友:
smbus.spd都正常的话就换板,现在主板不赚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内存槽,怎么感觉像DDR2?

这是桥问题。其他电压都正常 换CPU也是一样跑D1最后烤了下桥就好的
之后只能换主板 这种板子修了也不值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内存槽,怎么感觉像DDR2?

哎哟 都成专职版主了。。。赶紧支持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桥问题。其他电压都正常 换CPU也是一样跑D1最后烤了下桥就好的
之后只能换主板 这种板子修了也不 ...

风神就是不一样,经验老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哎哟 都成专职版主了。。。赶紧支持我啊

要我支持你啥呢?

网友:
AMD的板子cpu和内存问题多,我建议还是别修了

网友:
杂牌子有杂故障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接触不良

网友:
换个板也不贵 没必要折腾

网友:
换个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