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不开机

楼主(2017-02-22):
DELL N4010 版号 DAUM8AMB8D0 REV
待机0.004,无3V 5V 论坛的BIOS刷了一堆都没用,找
都是UMB的 谁有这图纸啊
不开机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5348-1-1.html

网友:
这机图纸论坛多的是啊

网友:
按时序,先修3 5V吧

网友:
是不是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论坛下个 按工作条件修

网友:
图纸不完全一样应该也是可以参考的 不触发无待机查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手上也有个一样的,,装不了系统,,怕是要搞桥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电源芯片换了,换了之后OK

网友:
这个图应该有吧

网友:
,先修3 5V吧

网友:
查待机芯片啊

网友:
查待机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板号 的图纸 真难找 我 也遇到问题了,找不到 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