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50r5u 不出CPU供电,芯片,上下管全换过,故障一样。求思路。

楼主(2017-02-22):
三星450r5u 不出CPU供电,芯片,上下管全换过,故障一样。原始故障是不停重启,然后重启几次就直接不亮了。。

网友:
BIOS刷过了吗?

网友(2017-03-31):
看看EN信号有吗? 有的话 抓下瞬间电压有没有产生,没有的话往前级推  按时序查查

网友:
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吗?vin主供电 en开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