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上CPU无VTT VCCSA VCORE 电压

楼主(2017-02-22):
主板   技嘉 GA-B75M-D3V

故障   触发 无复位  。 测个各电压VTT ,VCCSA ,VCORE 均无电压
  VTTEN只有0.11V 将TQ8去掉 还是一样

这时将CPU拿掉再加电 所有电压又都出来了 CPU上回去加电电压就不出来   猜测可能是带不动负载  于是乎 将VTT供电芯片 RT8120D换掉 上下管换掉 结果还是一样
            求助一下各位大神   萨斯歌碟

网友:
不上CPU的时候,查下VTT总线电压的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你都是铜牌维客了 所以我不好回复你,我知道的你都找到了

网友:
CPU不会是短路了 拉底了电压

网友:
不装U有电,装上就没。范围都指向U了,打值或换U。

网友A:
偷偷的告诉你,前几天碰到一样的问题刷bios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偷偷的告诉你,前几天碰到一样的问题刷bios好了

听你的 刷了 没用

网友:
那就查一下VTT_EN对地阻抗是多少,有没有短路?

网友:
换一下CPU看看

网友:
那要是不定时反复重启 估计也是VTT 高的贵

网友:
上拉电阻呢?测试一下  看看Vtt en还连到哪里去了

网友:
内存供电飞线过去吧,我试过把那些电容都换了也不行,只能飞线

网友:
换过了 没写出来

网友:
问题 出来了  很奇葩     电源的 问题 电源的灰线 PG  断了  IO没收到电源好信号 条件没满足

网友:
是不是CPU短路拉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