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笔记本独显改集显,外置VGA接口不能用

楼主(2017-02-22):
如题,此机曾发过贴子求助,
求助,DELL N5010,I5 480,ATI独显花屏,想改集显.需要把显卡和显存全都拆了吗??
可是没有得到答案,后来干脆直接上,查了相关资料以及大神们的教程后,用了半天时间,终于改好了,只是VGA接口无法使用,不知各位大神们改好后的VGA接口可以用吗?

感谢a305093678的贴子:关于DELL N5010 INTEL独显改集显灰屏注意事项以及1225322502的贴子:关于如何解决DELL N5010改集显灰屏和开机LOGE后灰屏的方法

网友:
沙发,下面说一下注意事项,1,是千万不要动原来的BIOS,如果刷了的话,就是出现第一屏DELL LOGO有显示,第二屏灰屏的现象.

2,可以在给核显供电的线旁加个滤波电容,图像效果会好些.
3,如果图像出现拖尾的话,就在C2609处加上一只电容,图像效果马上变好.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改过   不好使放弃了、楼主精神可嘉下次碰到按照此方法试下

网友(2020-07-10):
都是高手呀

网友:
我也该拉还是灰屏。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