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245 G3触发不显示简单维修

楼主(2017-02-22):
惠普245 G3触发不显示简单维修

本文作者:论坛ID(1113440)

  机器型号:惠普245G3

  主板版号:ZSO41 LA-A997P Rev:1.0

惠普245 G3触发不显示维修 图1

  故障现象:触发后电流跑到0.8A停住,不显示。

惠普245 G3触发不显示维修 图2

  维修过程:

  首先测量板子上各个电感都有电压,直接刷BIOS,刷过之后电流有跳变但是依旧不显示。由于是单CPU机器,打开CPU盖子后发现有加焊痕迹。

惠普245 G3触发不显示维修 图3

  直接继续上BGA加焊,加焊完毕后亮机。维修结束。

惠普245 G3触发不显示维修 图4

  相关阅读:

  hp 245 g3 LA-A997P r1.0 BIOS 解决不插内存报警,插上不显示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314-1-1.html

  惠普笔记本维修专题帖
  http://www.xinxunwei.com/bjbwx/12166693.html

网友:
APU也会空焊吗?

网友A:
对于CPU及南北桥加焊的注意,我想提些建议,加焊过后一定记得清理残余焊膏或助焊剂,如果不清理干净的话会增加返修的概率,法方是用洗板水浸泡后烘干

网友:
小白一枚 领教了

网友:
这倒是捡了肉了,

网友:
空焊 有什么好稀奇

网友:
会的  有一定的比例 下次遇到  可以加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CPU及南北桥加焊的注意,我想提些建议,加焊过后一定记得清理残余焊膏或助焊剂,如果不清理干净的话会 ...

这个建议很不错  就是按你所说   洗板水浸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