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陷入场管迷宫了,求解救!

楼主(2017-02-22):
1,+12V GATE 为高电平,Q1导通(N 沟),+5V经S-D,转换为+5V DUAL;反之,Q1截止。
2,+5VSB GATE 为低电平,Q36导通(P沟),+5VSB经S-D,转换为+5V DUAL;反之,Q36截止。

以上两点是否正确?那么,N沟的Q1,导通后,不是从D-S方向走吗(+5V DUAL===》+5V)

网友:
场管只要控制极电压达到导通值,源漏极之间的电流方向是从高处往低处流的,并没有规定一定要从源极流到漏极

网友:
正确 楼主看看先出那个呢

网友A:
应该是Q1 G极为高电平时Q1导通+5v_DUAL经D--S产生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Q1 G极为高电平时Q1导通+5v_DUAL经D--S产生5v

道友所见略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Q1 G极为高电平时Q1导通+5v_DUAL经D--S产生5v

刚才又看了遍电路图,+5V/+5VSB都是由ATX电源直接提供的,所以我们的理解都是错误的。

网友:
我不记得在哪里看过,场管的电流流向必定是体二极管的负流向正,这样才能受控,也就是说,Q36是S极流向D,,而Q1是D流向S。

网友(2017-04-06):
N沟道的场管,G极电压大于S极才会开启,并且刚开始是放大状态,GS压差超过一定值才会完全导通,导通后DS相当于一根直连的导线,P沟道的管子则相反,需要S极电压大于G极电压才会开启,其它同N沟道的管子

网友:
DS可以互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