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一体机N308开机掉电

楼主(2017-02-22):
今接到一台联想一体机N308,故障为加电到开机屏灯管能亮一下就掉电,拆机后发现里面有三块板,一个是电源和灯管供电小板,一个是硬盘小板,还有一块小主板,有哪位同仁修到过着款机器的给点思路,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先排除电源保护(背光保护),独立开启背光,如正常,那就弄主板吧

网友:
是比较新的机器吧!还没有见过。

网友:
有没有确定是屏的问题,不接屏是不是正常主板,最近修过一个

网友:
慢慢测试吧  没有那么多通病的

网友:
你的三块板 先让主板工作 看看掉电不 逐一排查确定问题点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