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集成 运气爆棚修复

楼主(2017-02-22):
联想g450集成   版号 LA-5081P 故障
开机触发 电流0.75不动 貌似不过内存
  测量各个电压都正常  对于我这样的小小白来说  修机基本思路就是看故障 逛论坛 三板斧  然后就是再逛论坛
没有技术没有办法啊
  经过多方查看 最后发现  内存1脚 126脚的 ref 没有D:\用户目录\我的文档\2345截图 r625前段1.5v 正常  测量r625  90欧姆  r626 25欧姆   找了个料板测了下都是90欧姆  就吧r626换了 一测还是25欧姆
上电还是一样的故障  拆下r626 一测  板子上不上电阻就有35欧姆的阻值  为什么呢?  心想反正出来0.75就好了吧   索性把r625换了吧  就找了一个30欧姆左右的电阻把 r625换了  上电 0.7出来了 插屏 亮机
到此 结束     不知道稳定不
这两个电阻明明是100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A:
为什么我的图 传不上啊

网友:
原来是分压电阻坏了吗?

网友:
图片没传成功

网友:
内存没有基准电压啊,,测得好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图 传不上啊

图片上传方法不对  可以直接截图上传

网友:
谢谢楼上的指点   可以上图了   昨天修了2个这样的故障g450  一模一样的故障  都是r626 的位置 拆掉电阻后依然有20几的阻值    前面一个是一直有这个阻值  就吧r625换了一个差不多阻值的   第二个是一会有20几的阻值  一会没有   所以就把r625和r626一起换了
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r626和r625本来是100的阻值对吧?
  是不是什么地方还有问题导致这样的
  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住  这样解决

网友:
可以直接截图上传

网友:
电脑小白一个,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