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不充电和充不满电问题。

楼主(2017-02-22):
问题描述:同行拿来g480说:充电充到44%就不充了。
实际测试:开机进系统确实为44%显示正在充电但是 一直在44%不动,在关机情况下充电灯白色慢闪。(这也是走弯路的测试过程)其实是根本不充电。
维修过程:在发现问题我的做法是先到论坛找捷径,就在论坛里搜到一个关于ec KB9012 数据问题引脚的不完全充电,好搜到了就修吧,结果下载了两个ec 程序用
       rt809h刷都是故障依旧。于是只能在自己看看故障结果发现 电量到20%时还是不充电,这样问题就应该定义为不充电,好在到论坛搜都说BQ24727爱坏什么都不说先换个再说,换上后故障依旧。做下来好好分析一下吧。开始找图纸查bq24727工作条件,20脚19v,6脚4V(问题点),8 9脚3.3(后附上给ec的波形图)16脚6v。开始分析电压发现6脚应该是2.678V(19v分压计算器算出来的)好两个电阻拿下来测试结果发现串联电阻PR314阻止230K和图纸给的390K明显不对换后问题解决。(其中因下载错误ec数据充电到60%就不充了)最后附上图纸和好的ec数据。一直潜水,头次发经验。错别字难免,文化不高(从小不学好,长大修电脑)多请指教。

 会员6722452元2022-10-30 12:31

网友:
好的ec数据

网友:
补充那个写的波形不清楚的是  bq24727 给ec的 数据波形 是 bq24727的  8 9脚。

网友:
可见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ec咋读出的

网友A:
小电阻搞鬼不细心也能难道我们这些做技术的

网友:
不充电的至今都不太会修

网友:
这样的故障的确少

网友B:
楼主,你只换了PR314这一个电阻,就修好了吗?

网友:
修得很好,这种问题学习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炸出了楼主惊世之作

网友:
大概意思就是充电的检测分压电阻出问题了然后导致充电冲不满?

网友:
也就是说适配器检测电压不对,然后分压电阻出问题了,

网友C:
楼主我看到你那优立德数字表,有点高大上哦,我有点眼馋

网友:
需要细心点 才能发现问题

网友:
修得很好

网友:
好像记得6脚正常电压是2.4到3.1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看到你那优立德数字表,有点高大上哦,我有点眼馋

优立德数字表 某宝淘的二手价格在300快左右,相当好用。  ,我这大部分工具全部二手 就示波器是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只换了PR314这一个电阻,就修好了吗?

是的,这个电阻和并联那个电阻很重要 是精密电阻,是用来检测ac电压的 如果电压高或者低都不会充电,有10%电压误差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现在的本一坏就是小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这个电阻和并联那个电阻很重要 是精密电阻,是用来检测ac电压的 如果电压高或者低都不会充电,有10 ...

哦,知道了,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这种细微的问题楼主都能判断出来,楼主细心,维修就是这样,胆大心细!

网友:
楼主发帖图文并茂啊!没有一个错别字,还说读书少?

网友:
这样的故障几年不遇见一回啊

网友:
主要是帖子的内容很好,我们学习了

网友:
那是个什么万用表

网友:
用这个芯片都容易坏

网友:
從小不學好,長大修電腦
從小不學習,長大玩手機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这种问题不好修啊

网友:
你这是什么万用表。

网友:
楼主技术好 波波怎么用

网友:
4v多了,竟然还是让通过开机。 加分先

网友:
Xie谢谢分享经验啊

网友:
楼主读出的数据怎么才128K
应该是1024K 吧

网友:
楼主的设备不错啊

网友:
这个还好吧,我修到的还是比较少

网友E:
这个表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表是什么品牌的?

优利德5位半的 ,不是好表  二手便宜。我都是二手好工具 就示波器是 新的

网友:
楼主的设备太高端了吧

网友:
在精良的设备,基本不好也是白扯。我们还是要不断学习才能不断进步。

网友:
发帖不易  看帖要加分

网友:
现在新款的的充电芯片很爱坏,BQ什么的   ,很多台就是因为充电芯片问题,隔离不过!,话说你用的啥万用表,好高级的样子!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 打死都想不到是分压出现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  学到了!  不充电也有可能是 充电芯片 那两个分压电阻搞的鬼 !下次修到回去测测看他们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看到你那优立德数字表,有点高大上哦,我有点眼馋

这么高大上    好用

网友:
楼主这个修起来还是很累呀   赞一个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么

网友:
图纸已经 上传了  看2 楼  2楼

网友:
看上去很专业。呵呵,赞一个。

网友(2017-09-15):
引用 网友A:
小电阻搞鬼不细心也能难道我们这些做技术的

陈小燕  什么时候换头像的 搞得我都不认识了  差一点点

网友:
可见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发帖也应该发一点有水平的帖子吧

网友:
我只想知道,EC你是如何刷写的?

网友:
万用表不孬。。。。。。。。。。。。。。。。。。。。。。。。。。。。

网友:
我只能说楼主的设备都还不错,舍得投入啊

网友:
细心点你就会发现惊喜 这只要细心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设备齐全啊,估计要修很多机器吧!

网友:
666 找到问题点 又有波形 帮你加分

网友:
不充电 不认电池的 有些故障真的是挺烦的啊

网友:
楼主修的好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