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无cpu供电

楼主(2017-02-22):
cpu供电换过了   BIOS 刷过了   帮忙分析一下 需要测哪些信号

网友:
  问题狠狠详细 这百分百维修法 换板

网友A:
其他供电都有吗  转换电压是否正常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他供电都有吗  转换电压是否正常呢?

已经修好了   是ec的问题  spok短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修好了   是ec的问题  spok短路坏了

嗯  修好就行了

网友:
这问题就郁闷了,呵呵,我也是有个CPU电压修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