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修人为故障的 ACER 4736

楼主(2017-02-22):
【机器型号】:acer 4736
版号如图:
【故障现象】:开机电流到 0.2左右 不上电
【维修过程】:
这个机器相信很多维修人都知道 NEC 的问题
拆机发现NEC 并没有动过,
经过了解得知客户 ,在别的地方检测没有维修,
拆机报价 , 直接换掉NEC ……
再次触发 ,CPU供电正常 ,但不亮机。

观察主板,发现问题点 ,时钟附近断线 ,

焊接正常后 触发亮机。

网友:
楼主换的NEC通病大电容吗?

网友:
观察的好仔细

网友:
楼主,先测量再看出来的吧?

网友:
大电容通病 不过断线能发现够细心 学习了

网友:
我还停留在通病间断,够细心

网友:
这也能看出来  楼主眼睛自带放大镜

网友:
维修二手机就得细心

网友:
楼主观察的仔细

网友:
没有修被人家动手脚了?

网友:
所以说 其实仔细观察主板 能修好很多板

网友:
耐心 加眼神

网友:
慢工出细活

网友:
这个故障做的可以

网友:
这都发现了,真是细心

网友:
这个好眼力

网友:
做故障 还是不要研究了  都是维修人

网友:
楼主,图片看不清楚,你是怎么看出来断线的?

网友:
这也能看出来啊,学习了

网友:
这图虚的 ,版主好眼神

网友:
这么好的眼力一眼就看到了断线,小弟佩服的紧呐!

网友:
我是不会这样做

网友:
加分鼓励!话说这放大镜也够“清楚的”

网友:
这几张照片差点把我眼睛瞅瞎了

网友:
楼主高手!用的什么放大镜!一点都不清楚!该扔了

网友:
估计是用手术刀割断线  我一般不这样做  我一般动显卡旁边的电阻 或者显存旁边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