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通电断电维修

楼主(2017-02-22):
板子是个二修板来的了     声卡网卡被拆了    95836也被换了    通电内存电压正常  1.8也有     查1.05为0    输入有3.3   开启也有3v   RT9018 找不到原型号 找了个RT9025换上去 电压出来了   显示了

网友A:
请教,这1.05V是给维供电的?没它时,机子什么状态,跑码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这1.05V是给维供电的?没它时,机子什么状态,跑码多少?

没跑马 这个是给PCH的

网友:
看图纸描述,是1.05V的桥ME供电,难怪会二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跑马 这个是给PCH的

这个板子 能开机不定时重启咋修

网友:
硬启动的故障还是蛮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 能开机不定时重启咋修

参考: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0335-1-1.html··1··

网友:
这种故障也能二修

网友:
楼主 你怎么想到会去量那个啊,而且你怎么知道那是给PCH供电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Me供电

网友:
还好上家没 有搞出其他的问题

网友:
有图有真相,加分了

网友:
技嘉这个板子坏的好多啊!!我都遇到5块了。哎,技嘉。。。。。。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知识

网友:
ME模块供电问题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