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1039tx 无图纸,求一芯片型号

楼主(2017-02-22):
HP 4-1039tx 无图纸,求一芯片型号

进小强了,这个芯片已经烂掉了。不知道型号,又没有图纸,求图纸,或芯片型号。

如图Q20

网友:
淘宝买吧,淘宝上有图纸

网友:
版号是多少 可以给你找下

网友:
提供正确的版号  可能会有

网友:
好像之前有片板子,看看淘宝有没有图纸买吧 。

网友:
Q20 ?:看图像是双N的芝麻MOS管 上电测量下引脚电压分下下

网友:
这个应该有图纸和相同的板子对比才行

网友:
到某宝上看看

网友:
淘宝去找,肯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