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C 笔记本怪问题 求助大神们来看看

楼主(2017-02-22):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E430C笔记本,客户说用着用着就黑了屏,再开机不示显,拿来插上可调电源开机电流上到0.9A、 1A 屏没显; 拆了内存报8声警,插上内存没显示。怀疑是BIOS问题,在淘宝买了个BIOS 刷上还是一样   , 不是BIOS   分析了一下----电流上了1A 应是过了内存了的到显卡了,会不会是显卡问题 不管了试试,先测了CPU电压 1.1V  显卡8显存的 电压是0.98V  加焊了一下显卡 裸板上电点亮了(心中一喜)可以了!装机...... 装好后开机   又不行了电流1A、0.9A没道理啊,拆机---拔掉小板和电池---可以了  一个一个试最后是装上电池就不开机 能开机的CPU电压是0.97V 显卡电压是0.98V  难倒是电池那些场管不良,个个加焊了一下还是一样,没思路了 吃饭再来搞...........................下午  一来就把电池装上接可调电源开机 又可点亮了……。好奇怪 一路进到WIN7都正常。就这样放那开了一个多小时电影,正常 (无语这是什么鬼)好吧收工  可是就在拔掉可调电源后 -- 屏幕一下就花了屏,死了机。现在是  不装电池外接电源能开机 ,装上电池外接电源能开机,拔掉外接电源就马上花屏死机。电池不能开机  (电池开机CPU电压1.1V  ) 各位大神给看看

网友:
换换电池试一下没

网友A:
显卡先重植下 再修电池那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先重植下 再修电池那部分

不拔掉外接电源就正常能用,是显卡哪里短路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拔掉外接电源就正常能用,是显卡哪里短路了吗?

你的意思是
外接电源正常用  上电池就开不了对吧?
如果这样 你换个代用电池看看会不会 如果会 那就看电池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
外接电源正常用  上电池就开不了对吧?
如果这样 你换个代用电池看看会不会 如果会 那就看 ...

电池电路是电池里面的还是主板上的电路,是不是那电池接旁过那几个场管

网友C:
考虑一下还是供电管子或者电容不良吧  之前遇到过管子不良的  公共点电压一底就掉电   差点查疯了

网友:
直接拆了显卡,重新做一次就好了

网友D:
考虑CPU供电和显卡供电     一般mos管和电容引起   用电池模式的时候个别元器件功率不足

网友E:
是不是哪里滤波不良啊

网友F:
显卡应该没有做好吧,重新值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考虑CPU供电和显卡供电     一般mos管和电容引起   用电池模式的时候个别元器件功率不足

CPU电容换了2个 原330  测得271 换成470

显卡电容换了1个 原330 测得287 换成330  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应该没有做好吧,重新值球

可是外接电源能正常用啊,只是电池不能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哪里滤波不良啊

有考虑过,难道要全换吗?好像大多是旦电容 ,只有几只电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考虑一下还是供电管子或者电容不良吧  之前遇到过管子不良的  公共点电压一底就掉电   差点查疯了

知道这种机型出问题最多的是哪一个地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考虑过,难道要全换吗?好像大多是旦电容 ,只有几只电解的

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B:
看了,正常,有屏蔽独显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正常,有屏蔽独显的方法吗

你看下图纸 搜索下uma dis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也是比较极品的问题
修好了回复一下

网友:
也是比较极品的问题
修好了回复一下
jwfwe
还在搞,现在是在屏蔽独显试试
详情

网友:
确定不先排除下显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是比较极品的问题
修好了回复一下
还在搞,现在是在屏蔽独显试试

网友:
搞好了,换了显卡,是显卡微短

网友:
DELL的也有这种情况不过不会死机是花屏,不是原装电池导致。你换个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