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解 ipadair升级10系统后红屏,以前换过硬盘

楼主(2017-02-22):
去年帮朋友解过一个ipadair的id,换的硬盘,今天朋友刷机后出现红屏症状,ipad5这种现象我知道有很多,但是在我手里还是第一次遇到,像各位老师傅求维修思路和解决方法,小弟感激不尽,只要能解决付点费用也是可以的,感谢大家,谢谢

网友:
还原系统看看呢

网友:
不管用 试了

网友A(2017-03-30):
你是换原还是刷机了,红屏和CPU 、硬盘也有关系的。

网友B:
升级前是不是一切正常,要不然就全清,重新刷以前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级前是不是一切正常,要不然就全清,重新刷以前系统

升级前正常,朋友一不小心点的升级,现在原来的系统已经关闭验证刷不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换原还是刷机了,红屏和CPU 、硬盘也有关系的。

朋友一不小心点的升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朋友一不小心点的升级

今天遇到一个故障也是 开机出现白苹果就红屏了,把USB芯片换了 就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今天遇到一个故障也是 开机出现白苹果就红屏了,把USB芯片换了 就正常了。

红屏的时候功能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屏的时候功能都正常吗?

红屏重启 进不了系统

网友(2017-05-03):
建议还是发到迅维快修给他修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