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牛Z07 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7-02-22):
机器来的时候没修过,进系统掉电  换过北桥供电 后继电容  求助大家

网友:
各供电稳定吗?BIOS刷了吗?

网友:
这个机器 不是有通病么。。。供电的滤波电容  好像是显卡还是哪里。。想一下 坛子里有 你看下

网友:
每个电容加热一下  那个加热后不掉就是那个咯

网友:
BIOS搞过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