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2241wD显示器不定时的闪屏

楼主(2017-02-22):
联想LI2241wD
屏号:M215HGE-L21-X+C
能正常用 只是会不定时的闪屏
有时冷开机会闪  有时用一段时间也会闪屏  只闪个10秒左右 就正常了

会是哪问题???

网友:
清理屏线没有效果,屏的嫌疑就大了,有一批联想显示器,屏坏的挺多。

网友A:
电压都正常的话 就是屏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把按键拔了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都正常的话 就是屏本身的问题了

电压测得OK的,是屏升压芯片不良吗?

网友:
一样的,没用

网友C:
可能是屏内灯光在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屏内灯光在闪?

它是黑了正常黑了正常很快的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测得OK的,是屏升压芯片不良吗?

lcd还是led的

网友:
只能按版主的方法,一步步走近,最后,拔除祸根。

网友:
闪看是哪种,你最好发个板子图片上来,电源板,灯管,主板,屏线,屏都有可能引起闪屏

网友:
是LED的,新显示器

网友:
有可能屏升压芯片不良吧!

网友:
昨天我也得一台联想也是闪屏,在客人哪里会,那回来一天试机又正常,奇怪了

网友:
排线   vga线

网友:
屏坏的面大啊

网友:
最后解决了没有  告诉结果

网友D:
要分清是背光闪还是图像闪。

网友:
闪屏的时候图像是否变化,背光跟图像是否同步闪

网友:
看这型号,是不不图文往上抖动,而且色彩会有些变化,如果是的话,可修修逻辑电路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分清是背光闪还是图像闪。

图闪,是黑了屏有暗光 时间很短,只有动态图想才会闪,静态的正常,不闪

网友:
如果图像闪电源正常,背光正常先测试屏如果没问。基本确定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是屏升压电路不良,已修复

网友:
现在三星,LG好多都出现这种闪屏的问题,都是屏的问题,感觉现在的LED没有LCD的质量好

网友:
灯条问题吧

网友(2017-03-30):
反厂修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