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57H-AM2 V1.0 图纸

楼主(2017-02-22):
求H57H-AM2 V1.0 图纸  有电阻问题,无法解决。

网友A:
先说说什么问题,宏基的品牌机板子图纸不怎么好找。

网友:
图纸基本上找不到的

网友B:
手上只有V2.0 V3.0,不知道需不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只有V2.0 V3.0,不知道需不需要?

有用2.0比较过,真的不一样. 谢谢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什么问题,宏基的品牌机板子图纸不怎么好找。

一开电会们断电,问题在旁IC旁电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开电会们断电,问题在旁IC旁电阻问题.

电阻能判断是属于上拉还是说分压用吗?不然还真不好推测,毕竟有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