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C 开机0.12, 不是通病维修

楼主(2017-02-22):
机器是个美女拿来的,虽然华硕的有些机器比较难修,但是男人不能说不行。去下电池上电跑0.12 ,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拆机量了下只有1.8V和1.05V  没有内存供电和CPU供电。因为内存供电是现出来的,既然没有就查查条件。,找到内存供电芯片UP1565P,下个点位图。测量8脚3.3V 11脚5V,12脚也有5V。 。感觉应该正常了 为什么还是没有内存供电呢,这时候想到这个机器的板载内存容易坏。于是打开万能的【迅维】网。看到很多帖子都是说板载内存坏的比较多。但是以前没有屏蔽过板载内存,因此花了10分下载了个饼哥的屏蔽内存的方法 、。试了下,没什么用 还是一样。感觉应该不是板载内存的问题。难道供电芯片是坏的,报着试试的态度换了一个,然并卵。继续查1.5V  当查到1.5V送到Q7703的时候,测量123脚已经对地短路了。 这个管子是转换给显卡供电的。难道显卡坏了吗。,不能把!!因为工程比较复杂就没有乱动显卡。顺着短路的地方一直查。一直到背后显存去了 。短路。仔细看发现显存周围有点脏,手电筒照里面发现有点腐蚀的痕迹。取下显存,终于露出真凶了 里面都腐蚀了。料版上找了2个换上。完美亮机。BIOS就不上传了 论坛有的。写的不好。各位看官不喜勿噴。

网友:
内存的1.5V供电会通过这个管子转换1.5V给显存供电,显存进水短路,造成芯片保护

网友:
这修的够细心啊

网友:
细心总能觉定成败

网友A:
其实 ASUS的有点位 比图纸好用 至少找个信号 或者原件非常迅速

网友:
已经非常厉害了

网友B:
如果修机图片就更完美了

向你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修机图片就更完美了

向你学习中。。。。

有的 我都拍好了 就是一直上传不上来。就没上传了

网友:
1.5V后级短路了,造成不出1.5V,,,,

网友:
ASUS的有点位 比图纸好用 至少找个信号 或者原件非常迅速

网友:
楼主这机器修的不错啊,分析到位

网友:
一看就是资深维修员

网友C:
楼主,请问换显存,要换型号一样的吗?

网友:
楼主技术真是牛X,不过显存不好换吧,能有一样的料板就是方便

网友:
点位图适合大师用

网友:
华硕点位图多,机器好修

网友:
好厉害 华硕一直修不明白 点位图也稀里糊涂 向你学习

网友D:
是板层断线了吗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分析点位图的能力比我好多了

网友:
牛啊,不错修的好

网友:
有点位还是好修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  LZ的技术也是相当可以的

网友:
华硕的点位就是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换显存,要换型号一样的吗?

型号只是厂家,你要看它的大小和位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板层断线了吗

显存下面进了糖浆。换掉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型号只是厂家,你要看它的大小和位宽

你的意思是说,大小和位宽一样的,就行了,是吗

网友:
心中有图的大神,用点位图就是方便

网友:
难道供电芯片是坏的,报着试试的态度换了一个
你是手里有新片 还是现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 ASUS的有点位 比图纸好用 至少找个信号 或者原件非常迅速

的确 ,之前华硕点位不会用后来会用了,现在感觉华硕的点位不错

网友:
华硕的机器就有点位图真的很难修啊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进水了,显存焊盘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