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80 bios引起CPU电压跳变

楼主(2017-02-22):
G50-80开机后电流从0.6几到0.3几跳变,测CPU电压1.75到1.56V跳变,其他各路电压没跳变,修CPU供电电路无果,写了BIOS后居然亮机了。

网友:
bios会导致各种故障

网友:
这机器的BIOS 估计也要找原厂的或者修改过的

网友:
BIOS 会引起各种各样的问题

网友:
现在新式的机器BIOS会导致各种问题

网友:
找不到问题先刷BIOS,果然是对的。

网友:
以后的新机器BIOS程序的问题很多啊!

网友:
看到电流乱跳 基本就已经确定问题了

网友:
这个EC是带程序 的,你运气好。

网友:
这是运气好 没碰到复杂的

网友:
有点奇怪 bios的问题

网友:
真是问题 很有 特点 学习了

网友:
先刷BIOS啊  这么冲动修CPU供电干嘛

网友:
这个机器BIOS问题挺多的,貌似刷备份的会亮机慢吧

网友(2018-02-25):
这款机器BIOS坏的多 CPU坏的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