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 REV1.1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7-02-22):
主板型号:B75M-D3V REV1.1,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进系统后不定时掉电重启,更换DQ18后问题解决 ,但还有一个很奇葩的USB问题,进入系统后只接了键盘跟鼠标,但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里有一个UNKNOW DEVICE , 所有USB接口的对地阻值都正常,我把主板所有的USB接口(包括前置的4个跟1个USB3.0)都试了一次都可以正常使用,禁用这个UNKNOW DEVICE设备后系统还是会在右下角提示一个错误,这是什么情况,请大家指导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A:
换个系统,重新做一下呢

网友:
驱动 一下。。。

网友:
UNKNOW DEVICE(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怎么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系统,重新做一下呢

系统是刚装的,确定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好奇葩的故障  usb都没问题的话 就有可能是桥了

网友B:
换个系统不行的话  就可以打系统设备的补丁  我经常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系统不行的话  就可以打系统设备的补丁  我经常打

肯定不是系统的问题,软件问题就不会发贴求助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得有示波器才行

网友:
能用就别纠结了。不然会迷路。。。

网友:
你刷个BIOS看看

网友:
dq18是干什么的,是cpupg吗

网友:
有未识别的USB硬件。如果排除系统问题,板子也没有多余的USB设备连接,那就要考虑是不是主板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