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305自检不过

楼主(2017-02-22):
一体机来的时候说按键不好用,按好几次才能开,我拿来上电发现根本自检不过。让客户放在这,拆机测试供电有,电池也有电。 电流1.3安左右,然后刷BIOS,没什么用,换了内存CPU,还是一样。放了会在上电成了0.4安,供电也都全,假焊南桥,故障还是一样。吹了下北桥,换了个台式机AM2的U,2.2安亮机了。又换他的CPU卡在1.3安不动。换回AM2又不行了。以为北桥虚焊,假焊后放哪个U都是0.4安了。搞不懂。有没有大神帮忙判断下。

网友:
本来应该是U或是座子问题,结果桥工不停的焊桥造成焊死桥了

网友:
主板坏了!

网友:
主板的问题   供电

网友:
安时序来修 ,你看内存不过

网友:
不确定是桥的情况下 莫干桥

网友:
桥加焊短路了吧

网友:
桥估计焊挂了

网友:
干桥都是最后的,

网友:
好像不过内存 内存电感电压一边1.8 一边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