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0CC显示卡机

楼主(2017-02-22):
ASUSX450CC,2。1开机显示卡着开机画面就不动了,请教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说大点是主板问题 哪有那么多通病呢 慢慢排查

网友:
换主板肯定好,别想那么多一下就告诉你是哪坏了

网友:
楼上回答也是奇葩

网友:
先排除外设 硬盘 电池 光驱 无线网卡。。。。
在就主板上 刷bios 拆网卡 声卡 。。。 最后考虑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