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是什么板子

楼主(2017-02-22):
有两个网线口两个电话线口一个电源口,是不是什么无线模块

网友A:
发个图片帮忙看一下这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个图片帮忙看一下这是什么

这应该就是一种网络模块,具体什么作用就不清楚了

网友B:
这个还真不好猜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不好猜是干什么用的

我猜测这应该就是一种网络模块,具体什么作用就不清楚了

网友C:
这板子上有看到网络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上有看到网络芯片?

可以看到类似于网线接口的东西,所以我判断应该是某种网络模块

网友D:
看起来像老式电话线MODEM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像老式电话线MODEM吧

也许是吧,没有正面照很难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