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820-2936-b使用电池变慢CPU被降频

楼主(2017-02-22):
品牌:苹果笔记本A1278
版号:820-2936-B
机器症状:用电源本本一切正常使用,拔掉电源机器速度很快变慢,移动鼠标半天才反应过来。
维修过程:苹果修的不少,但绝大部分都是进水,无背光,不通电等症状,类似与CPU降频机器变慢的症状还是大姑凉出嫁——头一回啊。废话不多说看机器,拆开后盖一看NND里面修个稀烂,到处都是焊膏,到处都修过,那个心情就莫摆了,相信这种感觉大家都深有体会。继续修机器,电源正常电池不正常,个人感觉有可能是电池识别有问题或者电池电源识别出问题,还有就是A1278的老毛病又犯了那两个检测电阻出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们接着往下看,首先查充电芯片这边的两个电阻,正常。由于板子太难看了就先慢慢清洁焊膏,打扫干净在来查问题,经过半小时的清洁,主板终于变漂亮了许多,在擦的过程中把R5311给洗掉了,放大镜下一看都腐蚀了,这机器应该是进水了找出图纸点位图,把R5311补好Q5310也有腐蚀就一起换掉,上机测试,结果可想而知。还是一个鸟样继续查,既然是进水那还是围绕哪里查,后面发现Q5310第3脚有10v电压,而R5313第一脚0V,直接上图 。装机收钱

网友:
你比上家多了一份耐心

网友:
慢工出细活

网友:
苹果就爱进水

网友:
细心啊,这样都发现了

网友:
楼主,你说具体点啊,小明的我,看不懂啊,你是飞线解决的吗

网友:
楼主,你说具体点啊,小明的我,看不懂啊,你是飞线解决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说具体点啊,小明的我,看不懂啊,你是飞线解决的吗?

你级别比我高,你会没看懂?你逗我哦 哥

网友:
楼主是要霸屏啊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级别比我高,你会没看懂?你逗我哦 哥

级别没有用啊,骗你干嘛,我喜欢经常看你们发的维修帖子,经常问些问题,学习经验,你能回答一下我提的问题吗,谢谢,是不是飞线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级别没有用啊,骗你干嘛,我喜欢经常看你们发的维修帖子,经常问些问题,学习经验,你能回答一下我提的问 ...

是的,明显断线了嘛

网友C:
这种问题真是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真是不好搞,,

就是啊,怕给别人整到点不亮,就麻烦了

网友:
加加分嘛,修机不容易

网友:
兄弟帮忙加加分嘛,苹果不好修啊

网友:
做维修的就得要细心

网友D:
修过的。价格应该收得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过的。价格应该收得多吧

商家自己的

网友E:
苹果的断线一般不容易看到,一般都是测试点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苹果的断线一般不容易看到,一般都是测试点的地方

是的,这个就是过孔断线了,加分嘛

网友:
大神 路过一下  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修苹果的就是厉害

网友:
苹果机器维修在哪学啊

网友:
这个一看就是进水导致的后遗症吧

网友:
苹果好难学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说具体点啊,小明的我,看不懂啊,你是飞线解决的吗?

像他那种人就是烂人,不说无所谓是吧,还装13骂人,明明2014年就开始发帖子了,至少都修机器3年了,只不过不怎么发帖评论而已,级别低很正常。有些人发帖很用心,会照顾到小白,写得细讲得到位,他这个连R5313连到哪里也不说,知道连到哪里也会给以后作个参考思路的,不过不管怎么样,自己都要好好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像他那种人就是烂人,不说无所谓是吧,还装13骂人,明明2014年就开始发帖子了,至少都修机器3年了,只不 ...

唉,自己努力

网友:
加油!有些东西,入门了就不难了,不要怕,一定要迎难而上

网友:
高手在民间呀

网友:
楼主比上家强得不是一点点

网友:
楼主是真的细心。要是我 ,一小时后可能就放弃了。

网友:
咋加分啊,不懂啊

网友:
这2个电阻会导致不充电故障

网友(2017-07-05):
分析的挺详细的  修东西就要细致  谢谢 分享了

网友:
苹果就是好       价格好

网友:
只要细心,总有惊喜。像楼组学习。 以后想楼组请教,请教

网友:
苹果的东西 现在我这边还不会修呢,看来的学学了

网友:
这里引起CPU降频 真是有学习了一招 下次多多注意

网友:
感觉楼主说的不对,你看图纸跟上面的不一样

网友:
这是什么信号呢,可以说说不?还会变卡的

网友G:
楼主四川的么?
学海无涯,去也
是的。地道的四川人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四川的么?
是的。地道的四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