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进水 电阻499K腐蚀

楼主(2017-02-22):
今天遇到一个本,故障时进水将电机芯片499K电阻腐蚀,替换上其他的都不行 短路 谁有办法解决下

网友:
看不明白你说的什么

网友:
应该是电源芯片连接的TON 引脚   找不到一样电阻就几个串联一起

网友A:
这个电阻是不好找 也可以用几个串一下

网友:
分压电阻不好找,但是可以找比值相同的两颗电阻

网友:
最好搞定就是电阻是499K腐蚀导致,这个电阻不能随便换,必须是一样的 ,在淘宝上买了电阻换上OK!!

网友:
  没想到这么个小地方把我搞的,整了一晚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是不好找 也可以用几个串一下

备100块不同的料板    这一只电阻  分分钟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