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 GTX750 核显供电对地阻值是多少?

楼主(2017-02-22):
接到一块影驰 GTX750 ,测量核显供电对地阻值显示0.001.图片已标示。测量供电上下管阻值 都正常,没有核显供电。
    求助:好显卡的影驰 GTX750 核显供电对地阻值是多少?

芯片上的小电容都0.001短路。怀疑芯片已死~~

网友A:
拆掉主芯片 ,在测阻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主芯片 ,在测阻止。

宁愿不修了

网友:
小电容多用在供电旁路滤波,往供电方向查查。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  显卡核心电压二极体的很低的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显卡核心电压的对地二极体是很低的

网友:
有1个阻直就不能说短路   显卡的阻直是很低的

网友:
拆掉芯片试试

网友:
1...2左右吧  非常低

网友:
核芯阻值不为0,正常。显存有多少?上电测压再做分析。

网友:
越是高端卡二极体阻值越低,只要不为0的,可以看作不是短路

网友:
短路的应该烫手,如果是没供电应该和短路没关系

网友:
短路不短路,你上电看看就知道,短路的GPU,上电立马保护。GPU的二级体阻值很低。既然GPU供电没有,那么就请测量12V转5V这个电压有没有出来,PCI-E槽的3.3V能否被显卡正常接收到,PCI-E槽的复位信号,时钟信号能否正常被GPU核心接收到,GPU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满足,是否损坏等等。

网友:
显卡核显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
2个以上为0  就考虑芯片短路, 表 准不准 有误差没有

网友:
阻值是很小呀66

网友:
我的阻值0.002。短接表笔也是0.002

网友:
芯片挂了,750这低耗卡不可能这么低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