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下故障 看看是不是显卡的事

楼主(2017-02-22):
我有两台电脑,大奶机 处理器FX6350 主板华硕970 内存 十栓8G*2 硬盘120G固态+1T机械,显卡V星7970淘宝矿卡,电源:长城巨龙500,故障表现,开机时风扇转,CPU也发热,显示器黑屏,无线鼠标也不亮,关掉电源再开,反复几次后才能开机,开机后使用正常,甜甜圈烤机等都没问题,关机后立即再开可以开机,时间久了后就又那样了,排除电源和主板的原因,都更换过,但还是一样
二奶机:处理器AMD955 主板 映泰870 内存8G,硬盘120G固态+500G机械,显卡 6870,电源:艾乐酷500。
当把两台机子的显卡互换,既大奶机用6870,二奶机用7970,两台电脑都可正常开机。

网友:
矿卡不稳定

网友:
这个真不好说了  看不开机的时候跑什么代码

网友:
可能是显卡兼容问题 也有可能是电压问题,如果想深入研究 建议你在机器开不了机情况下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
这不好说,可能是兼容性的问题,或者你7970装在970主板上面不显示的时候,插个诊断卡看看跑什么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