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M-A

楼主(2017-02-22):
求H81M-A BIOS

网友:
什么品牌的呢

网友:
官网下载不了吗

网友:
华硕官网有

网友:
官方网站现在都有  这么新的主板

网友A:
官网有,下载下来后用WINHEX打开,直接把前800字节的文件删除,就可以用编程器刷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官网有,下载下来后用WINHEX打开,直接把前800字节的文件删除,就可以用编程器刷新。

官网上没有这个型号的主板,大陆跟台湾都没有
这个是我刚刚备份下来的,确定能亮机的,我也正在修这个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网上没有这个型号的主板,大陆跟台湾都没有
这个是我刚刚备份下来的,确定能亮机的,我也正在修这个 ...

大陆官网有,只是你们没找到,既然你从好板子备份出来的,我想应该可以使用。只是要注意下BIOS的日期,如果是14年之前的,那么上G1840这样的HASWELL-R内核的U可能是点不亮。要刷新BIOS才行,上G1820这样HASWELL内核的U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