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8120A的代换问题

楼主(2017-02-22):
一台杂牌主板内存无供电,查得RT8120A电源管理芯片坏了,但是没有找到同型号的代换,论坛搜索百度搜索没有找到合适的,后来同事拿来一台报废主板,我看到这个板子的内存供电芯片是up6103s8,看外围差不多,怀着忐忑的心情换了上去,因为怕搞不好会烧其他元件你懂的,结果开机完美亮机,亲测up6103s8和RT8120A可以代换,监测了一会电压稳定,试机半天也没有什么问题,特发帖,希望坛友遇到可以试试,觉得有帮助的请给加点分吧。

网友A:
换之前 比对一下两个芯片的pdf 最好了

FY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之前 比对一下两个芯片的pdf 最好了

脚位功能基本都是一样,但是看它们的电路原理图1脚有点区别,就是boot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脚位功能基本都是一样,但是看它们的电路原理图1脚有点区别,就是boot脚

既然换上去能用  就用用看吧  多烤机

网友C:
最好看一下此芯片的脚位定义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看一下此芯片的脚位定义

恩,脚位定义都一样就是外围有一点区别

网友:
这来个芯片搞到一起了?

网友D:
你也提到是外围环境差不多,这应该是你整片帖子里的最重点。离开了这个条件,谈代换都是空话。RT8120A/C和RT8120B/D有时候都不能等值代换,为什么?因为内部基准电压不一样,RT8120A/C是0.6V,而RT8120B/D是0.8V。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也提到是外围环境差不多,这应该是你整片帖子里的最重点。离开了这个条件,谈代换都是空话。RT8120A/C和R ...

恩恩是的,我正好换上的这个基准电压也是0.6V所以能成功

网友:
多谢楼主的分享,亲测up6103s8和RT8120A可以代换

网友E:
侥幸噢   不过结果是好的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侥幸噢   不过结果是好的

这个也不是乱代换的,也是看了外围差不多才换的,如果供电和地不同肯定会烧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