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2JR和HP431的简单维修

楼主(2017-02-22):
1:华硕K52JR  2.3版本;5系;触发正常上电跳变几次到1.3A左右不显示,上家刷过BIOS,BGA过显卡,接手重新刷个BIOS,故障如故!
不测了,直接把211的显卡换掉,处理好后触发电流正常跳变到2.2A的时候亮机;该换的还是要换!

2:HP431  6系   版号是: 01015FY00-J09-G (未知厂家,推测是富士康);正常上电电流跳变2-3次后停留在1.2A,刷BIOS,风枪虐下显卡无果;
【迅维】网很多网友遇到这情况未解决,不多说,拆独显电感试试,处理后后接屏亮机!

网友:
华硕是换了显卡芯片解决,HP是把独显改集显,高手果然是直接秒杀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