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13无cpu供电,无显,花屏

楼主(2017-02-22):
电脑很怪,放十多分钟开机会正常,然后点不到5分钟会花屏,花屏强制关机后一分钟内再开机会风扇狂转无显示,转几秒就断了,不会自动重启。然后再放十多分钟开机又亮了,也是亮不到5分钟花屏。无显的时候cpu是没有供电的。我用风枪小吹了下桥和U,故障依旧啊,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现象的。

网友:
U 坏了吧,这种板载U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