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lus摔后能充电不联机

楼主(2017-02-22):
今天收了一部手机,摔得。各项功能都正常,也能充电。就是不联机,插上电脑会出叮咚一声响,电脑任何反应都没有。对了,还伴随着后摄像头不对焦的故障。换摄像头和尾插排线都不管用。

网友A:
测尾插的对地值

网友:
测量一下摄像头接口数据看看有没有异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尾插的对地值

都正常,已经弄好了,换了个原装尾插,换台电脑就联机了,不过我的电脑还是不联机,别的手机连我的电脑都没问题,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正常,已经弄好了,换了个原装尾插,换台电脑就联机了,不过我的电脑还是不联机,别的手机连我的电脑都 ...

别的电脑能联就行啦  可能你的系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正常,已经弄好了,换了个原装尾插,换台电脑就联机了,不过我的电脑还是不联机,别的手机连我的电脑都 ...

只要能连电脑就行。不用再去纠结了。

网友:
电脑的问题吧,换个U口试下

网友:
还是尾插的问题啊

网友:
尾插是经常坏的,无声音,无信号,不连机